CF260的测温线问题

楼主(2012-06-08):
基地的260用了快一年了,总体感觉不错,优点就是经济实惠,能应付大多数BGA焊接。
随机器的测温线不小心断了,前两天从基地又买了条,发现这条测温线的探头无法插入GPU底部,没法和锡球接触,探头有点大,淘宝客服说用剪刀剪一下,我还真不会操作,有没有人指点一下?基地的高手们?

网友:
插入GPU底部干什么呀?在芯片旁边测就行,德国ERSA IR500A的热电偶就这么用,挺准的

网友:
探头太大,gpu最外侧的锡球都碰不到。
260原来的那根可以。
基地有没有探头小一些的测温线?
真郁闷,探头怎么能搞小一点啊?
刚用260的时候调整温度,到了无铅锡球熔点就是不融,用测温线放到gpu旁边测一下温度够了,这是怎么回事?后来看了说明书才知道,探头得和gpu的锡球接触测到的温度才对?一试果然锡球实际温度比当前显示温度要低接近20度,调整好以后就ok了。

网友:
测温线平时基本可以不用  我一般是在调试机器的时候 才用到
如果环境变化不大(环境温度)一次调试完成以后   可以不用啊

网友:
把里面的线芯剪一剪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还是悠着点吧,热电偶剪断了一般条件下很难焊的。以前哥就在生产热电偶的工厂工作。

网友:
买来先加工?服了。问问客服再说吧。
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