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送来一台AOCMW19L-AA的显示器开机有信号,联机显示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2-06-08):
打开显示器没有发现电容鼓包的,怀疑是25LV020信息不对,请老师们帮忙传个信息,谢谢了。

网友:
换一个驱动板就OK了。要什么程序。这种程序很少有的

网友:
想换个驱动板可是按键是排线的,按键太不好改。

网友:
我想问下你是不是只会换电容啊
是不是修手机的 啊,就是没有信号出入吗,

网友:
怎么没有信号输入呢,一台好的显示器去掉,再接上这台显示器,还是信号不支持不显示。

网友:
唉,悲哀呀,没有本事就不要乱说,没有信息我只有换板了。悲哀,悲哀。

网友(点评):
提得出这种问题,就不能说人家乱说吧?! 认真思考一下4楼的意见!

网友:
查查行场同步信号 到主芯片相连的电容  二极管  吧。

网友:
去掉U102 U103吧,也就是 6个脚的保护二极管

网友:
我想问下    迅维学员等级杂么上去的?    显示器把你难住了    细心点一定可以找到问题

MLJ

网友:
找了个同型号的显示器,把它的25LV010去掉,保存到电脑里,把信息刷到这台机子的25LV010里,装上机就好了,收客户了50元,客户高高兴兴的把显示器取走了。

网友:
本来想在网上找个信息呢,老师们没有给我传,我只有想办法了,到我的同行那里找了个同型号的显示器。我想换个解码板成本就得30元,我们这里的同行太多,收不了高价。

网友(点评):
前面不是说25LV020吗,怎么现在又变成010了? 什么叫“找个信息”?

网友:
你的意思最后是刷驱动板程序搞好的,我修过两个不同的显示器,都是这样的问题,行场,RGB对地都正常,就是没有刷程序,因为不知在那里找这个程序刷上去,刷程序是不是刷屏的型号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对不起大家我写错了,是25LV020写成了25LV101了。

网友:
先看  一下红绿蓝 三个信号  在看另外两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