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字体有拖影

楼主(2012-06-08):
    一台液晶22显示器字体有拖影请问什么那块的问题。

网友:
换别的显示器会不会还有

网友:
屏显 VGA线?

网友:
先换vga线试试,记得去年扔掉好几根便宜vga线都是这问题。

网友:
   如果VGA 线没有问题  那应该从那方面入手呢,。主板还是驱动板  高压板 还是屏?

网友:
这个问题,一是显示线有问题,二是显卡有问题,三是显示器有问题。我遇见最多的是,关机,把显示卡拿出来清一下金手指,装好。OK。

网友:
这个只能换着试了,先确定是哪的问题再修吧,不行拿专业的电脑公司修吧,不知道哪有问题,没法修的。。。。

网友:
VGA会存在这问题的 大多数。。

网友:
数据线、屏线、驱动板。。。

网友:
是不是屏线松了

网友:
数据线,显卡。显示器。

网友:
代换法 vga线 显示器 主机问题

网友:
先得确定是主机还是显示器吧!然后慢慢把故障范围缩小

网友:
换台显示器看一下

网友:
VGA线的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估计是排线的问题,在不行估计就是驱动板子也有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VGA线的问题吧  有些接触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2012-08-12):
这种问题没有说一定是那里问题   只能一样一样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