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闪屏后黑屏

楼主(2012-06-08):
  一台华硕 MT276H-A 显示器  客户抱来的时候是 闪屏后黑屏 电源灯绿色 初步判定屏的问题。后换屏发现一直闪屏 一暗一亮的那种,然后继续换电源板 ,还是闪屏 求解  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没有虫显示图像。有的话一般都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有就是电源不稳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唔,看一下背光电路

网友:
不是 高压呀 ?

网友:
有图像现实的。就是一暗一暗的,高压板有换过了  ,你说的电压不稳指的是哪里电压不稳呢,是指灯管坏了么。。。。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有问题

我也这么认为,灯管老化了

网友:
 可是刚换的屏啊 。难道料件有问题了。唉。会不会是原来的高压板有问题把屏打坏了

网友:
如果都换了,可以确定是驱动板有问题了,看下上面的电容的电感,有没有鼓的和虚焊的。。。。。。。

网友:
换快屏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灯管有问题 接触不良或不稳定了

网友:
楼主好像把问题搞偏了哦。好像没有搞清楚。最初现象是电压指示灯为绿灯,只是闪屏后黑屏,怎么个闪法?黑屏后是不是暗屏呢?如果黑屏后是暗屏灯管和高压可能极大。不要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
高压板子的问题。先看下板子各个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黑屏后是暗屏的话,就可能是灯管或者高压问题了

网友:
闪屏后黑屏,我觉得初步判断应该是硬盘问题哦,可以先不忙检查,直接把硬盘换了来

网友:
有没有电容鼓包的,或者哪里有点漏电

网友:
有没有什么显示?也有可能是高压板上的小东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