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替换

楼主(2012-06-08):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上的 spw-051变压器,能用 spw-055替换吗?脚的个数相同

网友:
变压器不坏的,你怎么判断的它呢

网友:
没有必要代换高频开关变压器吧。线又粗,关键匝数也很少。是液晶显示器中可靠性最高的部件之一。修了五、六年液晶,无一例损坏。

补充内容 (2012-6-9 14:07):
楼主标题就是电源变压替换,是我错了?还是你错了?你有基础知识吗?动不动教训别人的人,大多数是不学无术的人。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9479-1-1.html

这是高压线圈,不是开关变压器,有空补充一个基础知识

网友:
可以试试,都差不多的,高压线圈
SPW系列的高压变压器很少坏的,是飞利浦吗?还是查查灯管吧

补充内容 (2012-6-9 19:21):
那我去补习一下基础

spw-051是开关电源变压器,不是高压板的变压器。

网友:
电感不容易坏,选择匝数一样代换。

网友:
楼主标题就是电源变压替换,是我错了?还是你错了?你有基础知识吗?动不动教训别人的人,大多数是不学无术的人。

网友:
spw-051是开关电源变压器,不是高压板的变压器。

网友:
那种线圈不用考虑了,除非是自己弄坏了!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我基础不好,全靠自学。这块板最后放弃维修了,换了块通用电源板搞定的。

成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