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10触发掉电

楼主(2012-06-08):
原机器是电池能开机,电源适配器不能开,拆机一看,电源接口一保险断路,换后,触发显示不了几分钟就自动断电。顺便求张图纸

补充内容 (2012-6-10 18:48):
昨天裸板插上电池接适配器试机,一切正常,心血来潮拆开电池试机,发现可以开机至桌面,这么奇怪?就好了???反复测试没问题,难道回光返照?不管三七二十一装好,发现这下可以充电了,今日发现机器开机出现报警声

网友:
现在插上电池开机,插上可调电源,用可调开机,自动断电后由电池供电,可调电源中电流就是反复重启。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有这等怪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用适配器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充电芯片可能有问题

网友:
昨天裸板插上电池接适配器试机,一切正常,心血来潮拆开电池试机,发现可以开机至桌面,这么奇怪?就好了???反复测试没问题,难道回光返照?不管三七二十一装好,发现这下可以充电了,今日发现机器开机出现报警声音,从开机到桌面为止不停滴滴的想,进桌面还好,我拔下适配器看,不想了,插上又想了,拔下电池,适配器开机掉电,如此怪问题,怎么办

网友:
昨天裸板插上电池接适配器试机,一切正常,心血来潮拆开电池试机,发现可以开机至桌面,这么奇怪?就好了???反复测试没问题,难道回光返照?不管三七二十一装好,发现这下可以充电了,今日发现机器开机出现报警声音,从开机到桌面为止不停滴滴的想,进桌面还好,我拔下适配器看,不想了,插上又想了,拔下电池,适配器开机掉电,如此怪问题,怎么办?

网友:
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这板上应该有微短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