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NP R466跑不过CPU

楼主(2012-06-08):
求三星NP R466跑不过CPU ,各路电压正常,测复位 信号又正常,请问这种机有没有通病?R428牌子的这种现象时硬盘下面的瓷片电容拿掉不要就可以了,所以小弟还是怀疑这种机一定有通病,求求各位大侠慷慨解囊帮帮小弟!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呀,修好分享一下呀,我这也遇到一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2012-07-11):
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不跑CPU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修好了了,把CPU座下反面的大电容拿掉,装上四个330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了,把CPU座下反面的大电容拿掉,装上四个330的电容就可以了

我开始就换了!  但是还是一样 没有用!   我就纳闷了!

网友:
换了6个330还是不行呀,求高手传授下技巧

网友:
这机子不跑U不好修

网友:
三星的笔记本好难修啊啊

网友:
楼主的机器修好了没,我今天也接到一台一样的故障 的

网友:
NEC大电容惹得祸

网友(2012-08-28):
我修到一片显卡短路引起无CPU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