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1G 按开关 IO无跳变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6-08):
按开关   开关上有3.3-0-3.3跳变,但是 测       IO   117脚  没有跳变 这是什么意思   EC 坏?

网友(点评):
开关和ec117脚没断线吧

网友:
IO坏啦没呀,换个试一下

网友:
看图纸查开关到IO之间的元件,没有很有可能IO坏了

网友:
你要跳变?如果前提连待机都没有,怎么跳变?哥哥?

网友A:
说得清楚点。开关有没有待机电压,117脚输出是输入

网友:
前面的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得清楚点。开关有没有待机电压,117脚输出是输入

帖子里说的很明白

网友:
换个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