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 AN5战神版 不过内存 求高手

楼主(2012-06-08):
今天修到盈通AN5战神 诊断卡50-C3-C1重复,不过内存。清理插槽和金手指,无果。换内存CPU无果。查内存主供电,基准电压,时钟全正常。后来测得pci-e供电正常,没时钟。怪事来了,有复位!求高手帮帮忙

网友A:
看看有没有SPD电压。

网友:
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B:
刷BIOS 加焊北桥

网友:
哦,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SPD电压。

都有,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 加焊北桥

怪事,这板子只有用7300GT的显卡才能过内存,现在可以用了

网友:
  换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