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补书砸了下,开机不显

楼主(2012-06-08):
acer 4741G 板号:09920-3      JE40-CP  MB本本被掉下来的书砸了下,开机不显,电流1。2 有跳变,感觉正常,风扇也正常转动,可就是不显,外接也不显,内存排除,CPU 没换过,该 从哪里查起呀?哪们有图纸和 BIOS 提供下,谢谢!

网友:
有些机器外接是不显示的 你看看上半部分 是不是屏线和屏接口处问题

网友:
显没显你看不到的话,你可以按大小写转换键看能不能转换,如果能的话就是进了系统了,这你就要查屏或屏接口了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