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光纤把我搞蒙了

楼主(2012-06-08):
这几天遇到几个用移动光纤的顾客,本地连接如果在  (连接后在通知区域显示图标和此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时通知我)都打上勾的话,本地连接会显示受限制,但是可以正常拨号上网,两个都不打勾的话就显示已连接,搞不懂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移动光纤是这样的,有没有那位高手遇到过这类现象,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
你最好是传两张图片上来,高详细点。如果能上网就OK了

网友:
自己装了路由器吧?

网友:
没有装路由的,一条网线直接接主机的,就是本地连接那两台电脑图标上打了个叹号,上网 是正常的,我只是想不明白而已

网友:
那是你自动获取IP,设个IP地址就不会出现了,这是正常现象不用管它。

网友:
多谢楼主,我这两天也发现了这个现象,自已设个IP就OK了

网友:
你的是拨号上网的,你说的情况不用理会他,随便设置个IP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打不打叹号都是 一样上网的,没有任何影响,只是看起来不是很顺眼而已,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