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40 E50讨论

楼主(2012-06-08):
最近碰到两台E40和E50,两台机器现在想象都是不显示,E40之前维修过显卡问题,E50上电1.2掉电,

怀疑两台都是显卡原因! 不知大家现在有维修过类似的机器没?  碰到的都是些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12-6-11 14:58):
经过这两天的艰苦奋斗,两台机器都已经OK  原来E50掉电 是因为我换的HM55问题所导致的! 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
E40不是可以跑码吗,,看跑到哪里掉的啊,,,4A那块掉电的话显卡的关系很大

网友A:
哪有这样笼统的说问题的,虽说都是E4系列,毕竟这两块板子还是有很大的出入,请楼主以后发帖,能够具体一点,具体到某一处,各位坛友也会相互讨论,相互学习。

网友B:
修过一台E50用一会掉电的,温度都正常,加旱CPU供电芯片搞好的

网友(点评):
这样也可以?

网友:
遇到几台都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一台E50用一会掉电的,温度都正常,加旱CPU供电芯片搞好的

嗯 可惜我那个不是!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这样笼统的说问题的,虽说都是E4系列,毕竟这两块板子还是有很大的出入,请楼主以后发帖,能够具体一点 ...

其实我求的只是E50掉电现象,看大家有碰到没!

网友:
我的E40 有3v5V 就是不触发啊  那位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
什么啊,什么也没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