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被删除之后又拷贝数据进去的U盘还能数据恢复吗

楼主(2012-06-08):
数据被误删之后又拷贝新的数据进去的U盘还能数据恢复吗???急急急急 求助中

网友:
这个要看是否覆盖原来数据,可以用软件扫描恢复一下看看。

网友:
word 图片恢复回来 打开空白

网友:
恢复软件你可以尝试多用几个!这种情况很可能是软件恢复能力不强!建议楼主有针对性的恢复!比如恢复图片就用图片恢复专用工具!这样效果会好一点!这样即使被覆盖,也是能恢复出姨部分的

网友:
还是没有恢复出来呀 愁

网友:
要看拷的是不是原来的位置

网友:
大部分覆盖,没啥希望

网友:
看你U盘是多大的,后来考进去的数据是多大的,有没有超过原来删除的数据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