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6vmx触发掉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2-06-08):
主板型号:foxconn-a6vmx
故障现象:触发掉电、不能再开
故障分析:
这个板很有意思,也修了我很久,触发开关后跑D056(PT093诊断卡)代码掉电,再点不能再开,量各大供电的对地值都正常,此板由IO和TIGERONE管理触发,
上一个我画的草图

掉电后量IO的83脚为0V,换IO无果,想接着换TIGERONE发现没料,这个板又放了几天
有一天没事试着把BIOS芯片拿掉发现不跑码也不掉电。啊哈!这个是转拆点
马上下载BIOS程序用我的BIOS芯片刷进去跑码亮机,
又把掉电的BIOS芯片装上去,又是D056掉电了
再把掉电的BIOS芯片重刷了程序也不掉电了
结论:BIOS文件出错造成D056掉电,掉电后83脚被置为低电平造成不能二次触发
PS:图画了很久,要是觉得写得好就加分,不要点评,不想上线接几十个提醒
图纸来了,发现很多人在求哦

网友:
如果我刷一次 还掉的话 我就不会在去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换了个BIOS刷,有问题的BIOS芯片没动

不好意思没看 清楚
如果有 一批板的话我会去试试
咱这边 一般料板有 会去换 没的话  去淘宝也没意思 一块板修的价钱白菜了

网友:
BIOS也掉电。只见过CPU坏的掉电。或者桥空焊的。加经验了

网友:
看了此贴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网友:
富士康 的 主板 就整些奇怪的故障   BIOS 为什么能导致 掉电 啊  掉电 还不能二次开机啊

网友:
BIOS也会引起掉电啊,学习了

网友:
以后发现掉电情况  BIOS也要先查查了

网友:
积累经验哦,呵

网友(2014-11-08):
记住这个毛病了

网友(2015-10-27):
这里83脚掉电后如果一直为OV的话,ATX绿线推测也会一直处于低电平工作状态,如果TIGERONE电源管理IC本身没有损坏的话。

网友:
BIOS文件出错造成D056掉电,这也太那个了,如果BIOS不对,这种问题就搞大了,不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