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 板号《Z96S》 修的时间比较长,二修机,刚修好,和大家分享

楼主(2012-06-08):
二修机,开始在我对面修过的。先说下机子的症状,外接花屏,内接6换面,带竖条花。《显卡是好的》。 价格谈好,维修费用380RMB.把上帝打发走,开始修机。
     拆机······  因为是二修机,先把板子仔细的看了一遍《我习惯这样》  见显卡有动过,加汗没重做。  其他没动过,  直接把显卡下,涛声依旧。开始郁闷了, 6画面,以前修过的都是显卡问题呀!范难了!无从下手。
抽根烟《10块的云烟,软包,做维修苦啊,没钱,省点》。边抽烟,边看板,整个版又慢慢的扫视了一遍,重点放在显卡边上。不看不知道,一看乐一跳。发现现出边上掉了颗小电容,在用放大镜一看,我的妈呀,显存到显卡的线断了《开始没看到,是因为显卡底座没拆,断线位子就在底座下边,应该hi上家下底座时弄断的》,数数有四根,乐死我了,问题就在这里了,飞线过程就不说了。飞好线,上电,完美的LOGO出现,显示正常。这才死噩梦的开始啊!  板子在外面测试好以后,用的是外接屏。
  把机子装好,不能触发了,郁闷,郁闷啊!难道是断线了,难道是有麦拉没贴。又要拆机啊,这时已经是晚上2点多了。先睡觉,早上开要开店门呢?     继续,继续,把机子拆了,裸板测试,一切正常,在看看麦拉,所有的麦拉都贴好了,在装机,这次是简单的装好《内屏没装》,开机,正常,测试很多次都正常。把整机装好,有不行了,难道是外设,说有外设下了,还是不触发,NND,这不是折腾我吗? 见鬼,在想想,我裸板测试用的是外屏,现在不触发我接了内屏,   《 屏线,背光系统,视屏是分开的》 把内屏下了,正常。郁闷了,难道是屏坏了,接机是能显示6屏啊!很是郁闷,直接说后面的结果吧,打字真累。《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问题,过程就不说了》
    装机后不触发,最后修好,把背光的排线拔了,就能开机,最好我把背光排线上的LID_EC#_CON短开,就正常了。这个信号时休眠,还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了。

网友:
读了两遍,看懂个大概,话说楼主标点实在个个性点,真的好难读

网友:
楼主留了一手

网友:
楼主比较细心

网友A:
挺有才的。。不过你那边报价也挺高的。。是在哪个地方呀

网友B:
我们这边换显卡 最多也就报 250

网友C:
此贴看着很吃力,不过还得恭喜楼主小赚了一笔

网友D:
麦拉  这是什么叫法

网友E:
那个信号应是到EC的啊。不会还有其它问题吧。。

网友F:
LID_EC#_CON就是屏幕保护开关,很多华硕机器就是因为这个信号开关出问题不触发

网友G:
看样子是广达的机子吗,EC的上电条件就有一个LID信号,也就是休眠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麦拉  这是什么叫法

  麦拉就是板子上放短路,放静电,我是叫麦拉,不知道你们怎么叫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那个信号应是到EC的啊。不会还有其它问题吧。。

应该是有其他问题!  EC换过,这个像是休眠信号,出去几天了,还没回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样子是广达的机子吗,EC的上电条件就有一个LID信号,也就是休眠开关

膜拜!  这个休眠开关在高压条上,不知是否

网友:
引用 网友F:
LID_EC#_CON就是屏幕保护开关,很多华硕机器就是因为这个信号开关出问题不触发

  哪这个是不是说屏幕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贴看着很吃力,不过还得恭喜楼主小赚了一笔

不意思!初中没毕业,文笔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有才的。。不过你那边报价也挺高的。。是在哪个地方呀

价格高,我们才修的有基情啊!主要是二修机,没这个价格,就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换显卡 最多也就报 250

看对什么样的客户吧,  什么样的客户报什么样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H:
膜拜!  这个休眠开关在高压条上,不知是否

LID是休眠信号吧

网友:
楼主看来抽个烟还是有用,修不出来有的时候就要静心。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有其他问题!  EC换过,这个像是休眠信号,出去几天了,还没回来

不会回来的,这个LID是发给EC的,切断了就不会出问题了,只是不能休眠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看样子是广达的机子吗,EC的上电条件就有一个LID信号,也就是休眠开关

很显然不是广达的,再说以新蓝那样的公司,广达也看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显然不是广达的,再说以新蓝那样的公司,广达也看不上

哦,是我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