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l400 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新手请教问题 附电路图

楼主(2012-06-08):
SL 400 华硕代工 拿到手时 插电大电流短路 经测Q8801短路 型号是FDS6679找了个4407换上 测Q8801和Q8811还是短路 拆下后测量Q8811是好的 我还是换了个4407上去 查图纸后知道 8801和8811是由max 8725E 的27脚PDS 控制的 于是拆下8725E 换了个新的上去 不短了 待机电流0.02 感觉偏低 查了下无3  5V待机电压 TPS51020的22脚无供电,8725E的27脚pds用来将A/D_DOCK_in转换成AC_BAT_SYS,28脚将BAT转换成AC_BAT_SYS,供给TPS51020的22脚。现在测得8725E的27脚为9V 28脚为19.5V  1 2 3 4脚都正常 怀疑芯片是坏的或者没换好 重新换了片上去后 还是一样 请师傅们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12-6-11 09:47):
最新情况 闲来无事 坛子高手也不乐意指点 就拿出来看看 想Q8801的G脚是9.7V Q8811的G脚为什么是19.7V呢 这样8811是无法导通的 往回查 8801的S极和8811的G极经过一个电容相连 测电容发现电容短了

补充内容 (2012-6-11 09:52):
拆下c8810 换了个上去后 不短了 再测Q8811的G极已经恢复正常 Q8811的S极顺利导通 但是纠结的事情还在 MAX8725E的28脚还是高电平 致使Q8800无法导通 28脚和Q8800的G极直接相连 问下师傅们25cssn 26cssp脚正常是几V?

网友(点评):
测tps51020的工作条件呀 vin ref en等

网友(点评):
看帖不仔细,楼主说了tps51020没有vin

网友A:
我也在修IBM SL410的笔记本,能正常开机,不到几秒就掉电,楼主有图纸能分享么

网友B:
隔离保护的公共点电压要修出来,再修出3-5M电压

网友:
27脚的电压是正确的,你换的8801   8811 对不对呢?这是2个P沟道的管子,还有就是看看R8802正常不

网友:
8801 8811换的是正确的 换的是ao4407 P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保护的公共点电压要修出来,再修出3-5M电压

您这不等于没说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修IBM SL410的笔记本,能正常开机,不到几秒就掉电,楼主有图纸能分享么

图纸 坛子上有哦 自己找下 规定不能重复发图纸

网友C:
查芯片工作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芯片工作条件啊

1 2 3 4脚都正常 请教下还要看看哪个脚条件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像你们一样~

网友:
同志们 不要不说话呀 给我点提示 非常非常感谢 修的好纠结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修IBM SL410的笔记本,能正常开机,不到几秒就掉电,楼主有图纸能分享么

400还是410还是410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