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 SL400的4脚IC是什么型号的啊! 高手救命啊!!

楼主(2012-06-08):
救命啊。 SL400的4脚IC是什么型号的啊! 高手救命啊!!

网友:
这个8脚的IC是什么啊

网友:
这个是板号

网友:
在基地里面找个图纸和点位图下下来看一下不就好了
同意楼主:
5.0
wujiangahi
同意楼主:

网友:
我下的图纸没这个IC啊
救命啊 客户机器摔过的 拿来换屏轴的 换好过开机 大电流了 里面摔烂了个铜柱 吗的 无语了。。。。。9999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