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p5s-mx/wifi-ap 点位

楼主(2012-06-08):
如题,需要点位跑线

网友:
楼主加油,我们这边主板维修,同行已经压到15块了,一般都是劝换板有利润也不会返修,现在板子也便宜,

网友:
15块不搞,都没有钱喝水了这个usb 报错,估计检测电路问题,挨着跑了半天都没有找到

网友A:
usb报错,电压正常的话,打下数据线阻值,400-500欧这样,每个口子的2条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应该是一致的,

怀疑是桥内部的USB控制电路的话
这种故障如果不影响使用的话,给用户加一张PCI接口的USB卡子,就可以了,

如果是启动界面提示USB错误,并且过不去的话,刷下BIOS或者进BIOS屏蔽掉USB,能用了再加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报错,电压正常的话,打下数据线阻值,400-500欧这样,每个口子的2条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应该是一致的,

...

不是 是那个15秒后自动关机,要么检测电路问题,要么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