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原装D945PSN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6-08):
    客户拿来一个机,描述故障现象为不能开机,打开机箱观察发现是英特尔原装945主板,这种主板维修的比较少,使用的芯片也比较特殊。上图片:板号:D945PSN。
取下主板上工作台用自己的电源插上诊断卡,测量待机电压正常,开关排针电压正常,经过初步测量判定故障现象为开机电路故障。
第一步先把开机电路整理清晰,82801GB的南桥,PC8374L英特尔原装I/O,这两个大芯片都参与开机,具体线路得看图纸,上网没找到图纸,手动跑线发现开关排针一脚接地,另一脚没有连接到I/O芯片,观察主板追线,这个主板线路不好跑,从排针经过两个PCI槽以经过几次过孔到达南桥。
第二步测量绿线走线,上表一测ATX绿线直接进I/O。
第三步,查南桥的四大工作条件,跳线电压正常,晶振电压有压差,待机3.3正常,RSMRST#0V不正常。
第四步,查I/O的工作条件:93脚3。3正常,98VAT正常。92RSMRST0V不正常。
第五步,测量开机信号到哪个地方发生异常了,短接开关排针3.3被正常拉低,但是I/O的85脚SLP_S3没有电压跳变,看来南桥
没有工作。
测量到此,剩下的就是判断到底是南桥异常还是I/O异常,根据这两个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没有RSMRST电压,RSMRST电压的顺序
是由I/O产生的,这路电压异常,应该是I/O出了问题,更换I/O后主板点亮。

网友:
少见的IO,RSMRST是由IO发给南桥的,这个信号不正常SLP_S3#肯定不能置高的

网友A:
单纯的说rsmrst#是IO发出的是不正确的。有些主板的IO和南桥即使有这个脚,也是上拉的。还是对信号的本质理解不够。

网友:
一般这样的情况我都直接换I/O的,没有理伦去查他的工作条件。。郁闷

网友:
台机的主板随便搞搞就算了   实在不行可以让客户换板的  这是个便宜货

网友:
IO引起不开机的列子多吗

网友:
这帖好,够详细。再加两张图片就更完美了!

网友:
说实话,听到有人说换板,反正不贵这类的话我最反对了,咱学维修的贵在增强自身学习的技术,碰到一点难题就要换板的话干脆不要学了,这跟做人的道理一样。

网友:
换板子谁都会换,能真正修好的不一定全都能办到

网友(2015-12-07):
引用 网友A:
单纯的说rsmrst#是IO发出的是不正确的。有些主板的IO和南桥即使有这个脚,也是上拉的。还是对信号的本质理 ...

IO RSMRST信号引脚到南桥中间一般有经过分压上拉电阻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