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2-06-08):
来我这修过的显示器,只要是一亮暗案的我一般都去保护,很少见客户来反修,请问这样有什么很大的危害吗。

网友:
危害肯定是有的,以后保护电路都没作用了啊

网友A:
针对这个问题,都有专家说过了,低功耗的去了保护不会造成危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针对这个问题,都有专家说过了,低功耗的去了保护不会造成危险的

奥奥   这么说就没有太大危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奥奥   这么说就没有太大危害了

奥奥   那以后可以大胆去保护了

网友:
我从来都不用这方法,显示器的故障都比较简单,应该很容易修

网友:
怎样去保护,能不能具体教下。谢谢。

网友:
如果灯管坏那保护就没有那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