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海尔超越t6 不通电

楼主(2012-12-08):
没分了,混点分而已。
机器:海尔超越t6
故障:不通电
版号:DAOSW9MB6E0
图纸

网友:
很少见到电阻阻止会降低的

网友:
电阻只有开路的,没有见过有短路的

网友:
你就会扯  电阻会阻值会变小的

网友(点评):
你为什么说的这么绝对?你没见到过就是扯?

网友:
   楼主挺喜剧的   电阻一般是阻值变大     没见过 变小的

网友:
这种问题必须秒杀。。。不秒杀对不起饼哥,林哥,刘哥

网友(2016-04-29):
确实是秒杀,功力不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