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一直自动重启

楼主(2012-06-08):
清华同方机器    装的是am2 u的华硕主板
代码:00
目测 : u滤波c有一个鼓包
索性将同容量的全换了
代码还是00     无意间听到报警器有点小声音
  测量得知  u的供电已经出来     再测时钟ic输出330的R都有1.6v电压

再测pci槽的复位信号电压为0v

看来问题很明显了   没复位     u的pg也有    试着换了个io还是一样

最后把表笔放到u的供电L上测得电压为1.0      过几秒变成0.7v  不过瞬间又变成1.0v

故此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芯片虚了 或温度偏高

网友:
很可能是CPU周边的电容性能不良了

网友:
黑表笔接螺丝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