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12不发出PM_PWRBTN#

楼主(2012-06-08):
一台长城A85上网本,不触发,量了待机3V 5V都正常,就是不触发。
我做了以下处理:
1:测开关脚电压是12V,正常。
2:测休眠脚电压为3.3不知正常与否
3:测了EC125脚按开关有电压跳变
4:打了EC晶振波形正常
5:打了南桥晶振波形正常(但是频率为41好像比32.768要高)
6:更换过3个EC,
7:更换过南桥跟EC的协振电容,
8:更换过南桥晶振
9:刷过BIOS
10:加焊过南桥
现在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在坛子里搜了一下,好像没人解决。我的待机电流为0.094
有一个人说是通病,我说给他打50块钱他都不肯说出来。请问有谁知道吗?没办法了没思路了修了好多天了,哪位帮帮忙
协助修好的一律50块报酬。这机我是收100块的

网友:
没有高手吗

网友:
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图纸有没有

网友:
EC要发出触发南桥的信号,必须要满足6大条件:1供电  2时钟  3复位  4LID   5acin_oc#(相对于华硕的机器)6和BIOS通信正常

这位总结的不错,可以直接秒杀大部分EC了

网友:
RST,ACIN,供电都没有量一下啊,LID 3V是正常的,RST要有3V,ACIN 2.6V左右OK

网友:
5acin_oc这个事什么意思呢

网友:
楼主解决了说一声哦

网友:
休眠3V是正常的,,,,,,查其它的吧!!!用示波器打待机3 5V的波型,,如果波型杂的话也有可能不触发。

网友:
找个图纸 自己可以分析出来的。

网友:
但是频率为41好像比32.768要高

相信问题就在这里。

网友:
待机就不正常

网友:
查ACIN电源检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