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2000 不上电 无+5v_ldo

楼主(2012-06-08):
神舟天运F2000 不上电 无+5v_ldo  实测OZ815  2脚VIN正常  3脚无电压  5脚+5v_ldo  只有1.1V
EC之前有腐蚀  都清理干净 更换过了
想问一下 OZ815 要想5脚的线性5V正常输出需要什么条件呢? 断开5脚 输出也是一样的

网友:
截个图瞄哈 啊

网友:
主板短路吧

网友:
晕哦  图都没有

网友:
下个图,从图上慢慢查啊

网友:
不好意思 图来了   下级没有发现有短路的现象

ECS V30SIX - 37GV3000-C0 - REV C.pdf

网友:
跟我现在遇到的问题一样的,+5V_LDO电压只有1V左右,求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你要截图!
    帮你分析还要扣10个下载分!

网友:
楼主真有商业头脑   哈哈  神人啦

网友(2012-07-13):
有可能是蕊片坏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完全一样的机器,5V_LDO就是1.1伏的样子,外围全部查了,和这个线性5V有关的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找3V5V芯片还有就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