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上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怎样提高一路电压的输出电流

楼主(2012-06-08):
如题,一个17一体板显示器驱动板坏了,换一个通用驱动板,想利用这个一体板,最主要是利用他的高压板,总共输出有4路电压1个12V 2个14V  3个5V  4个3.3V电流是12V0.4A  14V2A  5V1A  3.3V0.8A刚开始我直接接在12V上,但是因为电流不够高压板一闪一闪的,看电路12V是14.5V经过7812出来的.14.5V一路是到高压板还有一路到原来的驱动板上的功放块上,12V0.4A肯定电流是不够了,请教过论坛的人说只接一路5V拆了电感到驱动板上就行了,按照做了,高压板到是不闪了,现在的问题是显示闪,用电流表接上驱动板发现电流不止1A因为我的电流表是1A的所以具体多少A不知道,那5V1A肯定是不够用了,现在想问下论坛高手改哪里电路可以加大5V电流,串过电感,并过输出电容都不行,

网友(点评):
要不你把电容都换了,有次见师傅好像也是花屏,后来换了电容就好了可以试试。

网友:
那从14V取电行不?

网友:
用14V取电,电流可以

网友:
行我就不来问了,14V都说了是去高压板的,2A刚好够高压板的,在另外接驱动板的1点几A肯定是不够的,我接过了,刚开始接7812不行,直接接也不行,灯光一闪一闪的

网友:
LZ的问题根源在哪里 ? 你改过驱动板吗?有那么复杂吗? 改过要刷程序 测量5V滤波电容 直接飞线到通用驱动板上面的那个三极管子上 接根地线 开关不就完事了吗??? 再整就飞按键控制飞线  本人不材 就知道这么多

网友:
什么电源板子怎么输出那么多电压

AOC 的

网友A:
问题的根源就是题目上说的,提高电流发方法,驱动板我当然写过驱动了,不用一体板加12V电工作正常,现在是想利用他原来的一体板,案件也已经改好了,搞修理的这些简单东西当然不会忽略或者不会的,现在的问题是一体板的5V电流不够,就这么简单,一点不复杂

网友:
修个一体板有必要搞这么麻烦吗,驱动板坏,换驱动板。电源板坏换电源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的根源就是题目上说的,提高电流发方法,驱动板我当然写过驱动了,不用一体板加12V电工作正常,现在是想利 ...

现在问题是5V电压够吗?  电流真得很少去管它.看图片电路也不复杂 如果让我搞还是飞线 刷程序 改按键  不过总算学习了 还有电流一说 汗

网友B:
什么高压板要2A?你看一下电源板各路输出的标注:3.3V0.8A,5V1A,12V0.4A,14.5V2A,超出时肯定有问题,原来的线路都完全切断了吗?后换的驱动板,特别是通用板,注意屏供电跳线。

网友:
修显示器 还要测电流一说 汗 学习了 以前有问题 直接测电压  没有测过一次电流 是我才浅呀

网友:
  真是材浅呀  呵呵  要我让他直接 换两板 就OK  达到  目的了

网友:
现在是我自己的了,是别人的我早不干了

网友:
10楼的经验丰富 学习啦!!!!

网友:
如果你想改电流就别想了,那地改变压气,如果你是用5V的话电流不够,12V用不到,那你可以将7812,换成7805和5V并在一起使用,如果电流  还不够那你就放弃吧

并了还是不行,并了好象把高压板的电流拉过去了,郁闷,看样子只有放弃了,老老事实的搞个高压板算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还要测电流来改驱动板,给驱动板一个12V地线 ON/OFF就行了,不行的话就在驱动板的电感那里接一个5V就行了

这些我当然知道了,就是因为一体板的5V电流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高压板要2A?你看一下电源板各路输出的标注:3.3V0.8A,5V1A,12V0.4A,14.5V2A,超出时肯定有问题,原来的 ...

论坛一高手说的,一个灯管估计要0.5A电流,4灯不刚好差不多2A吗??这个难道不对??呵呵,原来的驱动完全切断了,屏供电是在3.3V,还有个问题我就纳闷了,我如果5V不接负载,高压板会一闪一闪的,我解释下就是,我驱动板用外接5V,高压板用他自带的一体板,灯光开关线接到驱动板上,这样的话会一闪一闪的,我如果把5V接个负载灯光正常显示正常,
其实大家都说何必搞那么麻烦,我先说下直接接12V上个个高压板其实就正常了,为什么要搞这么麻烦呢,刚开始是因为手上没有4灯高压板,现在是想搞个究竟,顺便学习一下

hjq

网友C:
你用万用电源单独给驱动板供电看一下行么,这个机器不会以前就是电源板有问题的吧

网友:
电流不够这种东西,还真是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万用电源单独给驱动板供电看一下行么,这个机器不会以前就是电源板有问题的吧

大哥没看清楚题目,呵呵,驱动板单独上电正常,以前应该不会是电源的问题,以前的驱动板可以开机的,就是用个4-5天会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一高手说的,一个灯管估计要0.5A电流,4灯不刚好差不多2A吗??这个难道不对??呵呵,原来的驱动完全切断了 ...

你这个是电源板电流不够,在这个板子上提高5V的电流不好办,因为设计原因,开关变压器的功率只有这么大.现在只能改电源一体板.至于你5V不接负载高压板闪烁是正常的,5V没负载反馈到光耦的电压会波动,导致电压一高一低所以一闪一闪的.

好象就你明白了怎么回事一样,呵呵,那也就是说这个板根本就没什么利用价值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