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78-EM

楼主(2012-06-08):
华硕M3A78-EM 各大供电正常,上诊断卡发现RST灯一闪一闪的,好象PCI复位不正常,压桥,CPU无果,求维修思路.

网友:
在亮机时触摸主板周边的芯片是否发烫,芯片短路会影响主板的复位~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各大时钟正常不?

网友:
时钟正常,怀疑是CPU与北桥的AD线有问题

网友:
谁有这个板子的图,我要

网友:
跑复位电路啊,按时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