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945GZ所有USB接口用不了

楼主(2012-06-08):
主板上所有USB接口都用不了.供电5.03V正常,数据线对地阻值526正常,找不到头绪了,
主板除了这个问题一切都正常,南桥坏了???
装了一个NEC控制芯片的PCI转USB卡也用不了,接鼠标只见灯亮无反应,U盘也一样无反应.
把卡装在其它正常的机子上用也正常能用.不知如何是好....
修不了就要赔了.

大家给点思路吧

网友:
装了一个NEC控制芯片的PCI转USB卡也用不了。
会不会是系统问题。

网友:
是不是总线驱动程序有问题???PCI装网卡也不能用?

网友:
感觉像是软件问题多吧

网友:
重装下系统试试看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试试,或者你直接用U盘挂个PE看看,也可能是BIOS里的设置禁用了USB。软件方面的原因都排除了的话,就查查U口到南桥的线,不行的话就看桥了。

网友:
排除系统问题的话,就干南桥吧

一般南桥坏的多,USB还要个48M的时钟到南桥的,不过没有点图也不好查的,先做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