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笔记本风扇电路疑惑

楼主(2012-06-08):
今天碰一康柏笔记本风扇不转,型号忘了是CQ40还是CQ45,板号是LA-4103P
这个风扇只有两条线,断电用二极管档量测,1红线对地 阻值0,2黑线阻值两百多,上电后量测1红线有5V,2黑线有2.7V,直接拉条地线到2黑线风扇还是不转。。。手上没有好的风扇来换。。

实在搞不懂这个线路了,不敢确定是不是风扇坏了。。。1红线对地,为什么上电后又有5V电压?

网友:
上次遇到过黑线接地 红线接电压就行你了 你那个估计风扇坏了吧!

网友:
cq40,我改过的啊,这样是可以的,要么你那风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