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读系统蓝屏

楼主(2012-06-08):
新手拆机IBM T60,拔掉COMS电池后,装上去开机,前面读BIOS都OK~就是在读系统的时候蓝屏。问了一个师傅说是BIOS设置错误,求解决方案~
补充内容 (2012-6-9 12:13):
解决了~在boot里有一个HDD2没有添加进去,添加以下就可以读系统了

网友:
可以重做下系统试下,也可能是内存有问题或系统坏。。。。。。。

网友:
如果蓝屏代码是0x0000007B的话,就是磁盘控制器的工作模式设置问题,SATA、AHCI、IDE、RAID之类的都试一下

网友A:
刷下BOSS试试 或者重新装下系统

网友:
重新装下系统吧?硬盘内存排除下,很容易找的

网友(2012-10-02):
说重装系统刷Bios的都是水货(灌水) 你们有木有看楼主帖子啊 真是伤不起!

网友:
HDD2是第二块硬盘,还是BIOS里面的设置存在问题啊。还有就是硬盘分区存在问题。
如果不是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的顺序,尤其是品牌机,喜欢把隐藏分区放在最前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