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不关机会造成硬盘损坏吗?

楼主(2012-06-08):
最近接触到两个案例。

第一个顾客,开机显示系统文件损坏。给他重做遍系统好了。根据经验,一般最常见的就是非法关机造成系统文件损坏。于是叮嘱顾客,平时一定要等电脑完全关闭以后再关电源。可是顾客回答说,他从来不关电源。而且因为游戏练级。这台机子经常一连几天都不关机的。

第二个顾客,每次开机都会出现磁盘扫描。于是进系统后用CHKDSK帮他弄了一下。根据经验,一般开机出现磁盘扫描大多都是非法关机造成。于是叮嘱他以后注意一定要等电脑完全关闭以后再断电源。可是顾客同样回答说,他的机子从来不关电源。而且经常是一整天一整天地开着。

我在想,造成第一位顾客系统文件损坏与第二位顾客开机磁盘扫描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想来想去觉得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从来不关电源,电脑经常长时候运行不关机。难道这样也会造成系统文件损坏及开机磁盘扫描吗?

网友:
也许和系统有关系,曾经单位共享资料用的机器 用的是2003系统,但是总是提示磁盘错误,或者找不到磁盘。后升级raid5,故障依旧, 现在换成了 ubuntu+samba, 已经快一年了。 除了停电,不关机。磁盘一次也没出故障。。 我觉得还是和系统有关系。。 也不排除硬盘本身的问题,不过长期不关机貌似会加速电子器件的 电子迁移现象。特别是cpu和显卡异常严重。。 不过貌似靠电子迁移来让系统崩溃,得连续开机开个3-5年的。。 呵呵 那玩意儿迁移速度奇慢。。。

网友:
按我的理解硬盘这个跟长时间关不关机没直接关系
硬盘的寿命,应该跟磁头读写的次数,还有电机的使用时间有关系
长时间使用硬盘,应该会让硬盘提前达到使用极限。

系统也一样,经常用应该比少用容易坏

网友:
我只是郁闷到底什么样的操作会引起这种情况呢,如果不是非法关机,正常使用也会出现就比较麻烦了。如果给他弄过以后几个月都不再出现还好,如果弄好没几天又出现。顾客就会认为是我们没给修好,叫你免费上门再给重新弄。

网友:
我认为:
1 电脑开机的情况下,机箱移动,磕碰。
2 劣质电源害人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