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型ASUS P5KPL-AM SE 第一次开机当98第二再点全0

楼主(2012-06-08):
  客户反映时亮时不亮,拿到主板第一次上电开机当98处,量测南北桥电压频率都正常,断电第二次再开机大卡暗,量测复位信号发现所有复位信号电压只有它本身的一半,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全0暗,修此板我没有按照第一次开机当98思路修,就按第二次开机全0暗维修思路修。平时修全0暗问题会出现在CPU座IO,SC,NC上,首先量测CPU座航母灯正常,排除座子问题量测PWROK_SB,PWROK_NB都有3.3V左右,正常。IO的频率正常,SERIRQ 3V左右正常,EN_ASUS 3V正常,IO工作条件满足。有时会遇到IO本身不良会引起各种故障,于是更换IO问题依旧,考虑到SC也会造成这种问题,更换SC问题还是未能解决于是重新调整了思路,重点量测出现两种代码情况下的电压,第一次开机当98时,电压都正常,当第二次开机全0暗时量测到给NC供电的+1.25V_GMCH只有0.4V左右,怀疑POU101处RT8105不良导致+1.25V_GMCH不正常,更换RT8105后重新上电OK.多点了几下,问题解决。(位置号:P0U101)(注:开始修当98时量测到+1.25V_GMCH正常,当第二次再开机时疏忽了此电压.NC供电不正常导致NC工作不正常,一会当98一会全0暗,平时维修时在代码不同情况下,要注意电压都要重新量测)

网友:
过的话就上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