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2008怎么设置能安装(暗黑三)

楼主(2012-06-08):
我安装xp win7都能安装暗黑三 ,今天来一个客户台式的电脑要求装 win2008系统主要为了玩 暗黑三,系统重装后很多设置不会调,忘专家指点,有2008系统设置的请指点下 刚开始,进网站弹出来一个窗口,要求每次加入站点才能进去,我感觉是IE设置的问题,还有开始安装一直提示系统版本需要新版本才能安装。

网友:
好像和XP没多大差别呀

网友A:
SERVER 版本的IE安装了一个IE安全增强软件,进控制面板卸掉后,不用每次添加受信任的网站

网友:
装的是IE几啊?

网友:
W8现在不支持很多游戏的.

网友:
为什么要装WIN2008?用WIN7 X64可以啦

网友B:
win2008本来就不是玩游戏的!他也是人才用2008玩游戏!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2008本来就不是玩游戏的!他也是人才用2008玩游戏!

他没安装独立的显卡 ,独立差不多的显卡都卖500左右 买个什么cdk 在买个外挂就没钱拉,他的朋友好像在工作室带练 用的win2008就选择拉2008 每办法有绝招的朋友想个办法谢谢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RVER 版本的IE安装了一个IE安全增强软件,进控制面板卸掉后,不用每次添加受信任的网站

软件叫什么名字呀?server吗,在那里下载,我现在一个看看 。

网友:
就是服务器版的操作系统,如WINDOWS SERVER 2003,WINDOWS SERVER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