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容更换问题

楼主(2012-06-08):
一台联想L17CH,开机绿灯,没接信号线变黄灯,但是灯管没有亮(灯管是新的确定好),已经换了高压板上的几个电容,还有两个220UF 25V 找不到,想请教各位大师,能不能用470UF 25V代换,470UF 25V 能代换成680UF 25V 吗

网友:
可以代换

网友:
可以代换,稳压值一定要高于原值,但是电容容量最好还是原值代换,但是如果没有原值的电容,找一个容量相近的还是可以代换的!

mey

网友:
可以代换的,代换电容一定要比原值大,耐压值要高于原值。

网友:
可以代换,电压值要大于或等于原值,容量相近即可

网友:
可以代换但耐压和容量要等于或大于原值。

网友:
换了所有电容还是不行,可能是那个4606Ic坏了

网友:
那就改通用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