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电流0.9A到1.2A来回跳

楼主(2012-06-08):
  联想B450电流0.9A到1.2A来回跳,不插内存是1.0A,接的LPC的诊断卡只是偶尔跳几个代码,跳过51.55.40.那位高手遇到过能指导下偶,给偶点思路。

网友A:
先BIOS  然后显卡

网友:
貌似这机器BIOS很容易坏,显卡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BIOS  然后显卡

不错,可行,,,,,,,,,

网友:
好吧谢谢各位了,明天我试下,期待能亮机。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导哈,果然是BOIS坏了,刚刷了个BIOS搞定了,现附上BIOS

标L14纸标的

网友:
看来是通病,我有一个这样的机器故障一样,也是刷BIOS好了。楼上的BIOS好用,谢谢。

网友:
学习了楼主,内天我把显卡干了才刷的bios ,

网友:
通病哦,,见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