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点的亮,但不显示,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楼主(2012-06-08):
俺有张8800GT的祺祥显卡,点的亮,显示器灯由黄变绿,屏幕也亮了,但就不显示字幕,换7408  也不行

网友:
行场同步信号。

网友:
看看1。2。3脚对地是多少

网友A:
不对多数是75 -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多数是75 -100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显卡,对比的,全好的那块也是

网友B:
加焊主芯片试试了

网友:
怎么回事,搞定说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多数是75 -100

俺有张一模一样的全好的,测试下来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主芯片试试了

主芯片加焊了,上BGA机器加焊的

网友(点评):
有些时候需要拆下来重值球的

网友:
说不清楚  要自已测才能说清楚

网友:
这种故障都是主芯片的问题,行场信号是肯定有的,用DVI转接头试试

网友:
修好没!修好了说一声,好学习啦!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没修好,报废

网友:
我也有块一样的,看来没戏了!

网友:
换一个借口试试。。不行就弄GPU吧。。88那大桥太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