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元电路的供电测试点

楼主(2012-06-08):
   今天在书上看到一个是关于测试点的,拿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有知道更多的欢迎大家补充。
  1:保护隔离电路    :系统供电芯片的主供电引脚。
  2:待机电路        :开机键引脚上有高电平。
  3:开机电路        :测开机芯片的输出端,观察在按开机键时,是否有0~5V的跳变
  4:系统单元供电电路:3V,5V电感线圈
  5:cpu单元电路     :cpu内核供电电感线圈

网友:
能不能详细一点呀

网友A:
说得太广泛了,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对啊,能不能找点更详细的啊

网友B:
说的太间单了吧

网友:
对,东西不错,不过能详细点更好

网友:
谢谢楼主,说得简单了些 不过确实也是这样测量

网友C:
楼主能不能再详细点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再详细点呢

详细到什么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得太广泛了,没有实际意义

那可以补充补充吗,我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太间单了吧

那劳驾补充补充,是帖子更加完美

网友:
待机电路不是3V  5V都算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详细到什么程度?

什么书,推荐给我也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书,推荐给我也看看吧

[笔记本电脑维修标准教程]

网友:
最好是详细到。能在哪里检测的到。。

网友:
希望楼主好事做到底,把具体的点位芯片引脚说明一下,我可以对照笔记本主板时间比较测量一下。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