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奇美屏还有的救吗?

楼主(2012-06-08):
换错了一条屏线,再换回去就这样了,还有的救吗,都是通用版跟双8的屏线,面板是奇美m190a1-l05

网友:
我估计是前面 用错屏线..把屏上面的那颗大IC搞死了...这种是全屏的花..

网友:
不要吓我啊,一不小心拿了条单8的不小心就上了,结果换回来就这样了

网友A:
把屏电路上的那大块IC换掉就好了,注意版本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屏电路上的那大块IC换掉就好了,注意版本号

不是吧,还有一片没插错也是这样,难道屏ic真的挂了?

网友C:
单8的屏线..上双8的屏..有可能造成这样的后果的..你再检查下吧..重新换条双8屏..或者检查下屏接口..再核实下..

网友D:
把瓶砸了就有救了

钱给我,你来砸吧

网友:
照个一样的屏 换个IC 或者码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8的屏线..上双8的屏..有可能造成这样的后果的..你再检查下吧..重新换条双8屏..或者检查下屏接口..再核实下 ...

除了换屏线还能查下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瓶砸了就有救了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的

网友:
擦一下屏线就好啦

网友E:
多数是接触不良的

网友:
遇到一华硕显示器也是这样,结果屏接口坏了,一下焊了八根线,还不敢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数是接触不良的

我也想他是接触不良,可是洗了口,换了一条线还是这样,明天再换条试试吧,不行再去下ic了

网友:
修屏的风险高呐,特别是换屏上大的IC

网友:
应该是屏的IC坏了

网友F:
我有过一台这样的屏,是屏线话了,我说的是上面的线,必须要机子压一下才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过一台这样的屏,是屏线话了,我说的是上面的线,必须要机子压一下才能好。

你指的是模块?我这个敢肯定不是这问题,还是屏线或者屏板的问题

当然说的是屏板上面的线咯,没办法修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还有一片没插错也是这样,难道屏ic真的挂了?

不过看你的照片,也不像IC坏呀,像似点屏程序不对,或是屏线没插好

补充内容 (2012-6-11 19:05):
既然这样,你就可以放心的把屏电路上的大块芯片订回来换上

补充内容 (2012-6-11 19:06):
小心吹哦,免得温度过高把排线也吹松了

网友:
我用通用驱动板点的,都一样的屏,就这台这样花屏,其他都正常,板子都是好的

网友:
屏上面的接口坏也有可能的.你多留意看看

网友G:
应该是接触不良,我也修了一个 ,是lg的 后来打屏线组织,哪里断路飞哪里

网友:
我认为再多换一条屏线,加焊一下接口试试

网友:
路过过来学习学习了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H:
弄好了吗?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I:
大伙儿说说,会不会是驱动板烧了呢?我咋总觉得的驱动板的问题呢?

网友:
多半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同意20楼的看法在确保屏线是好的前题下就是接口接触不良。把接口压一压。

网友:
还有的救,应该是IC的问题吧,还可能缺啥供电,,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这样的  我屏换了好几个 屏线也换了好几个 到最后还是没解决 显卡也做过了  我还在郁闷中.....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造成的吧?我有一次修显示器也没插错就出这样了,后来换了个屏线就好了,好好检查屏接口。

网友:
屏线没插好把!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屏线没插好一样,或者打下RGB的阻值

网友:
我的是台式机的屏,不是笔记本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接触不良,我也修了一个 ,是lg的 后来打屏线组织,哪里断路飞哪里

是奇美屏,不是lg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弄好了吗?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还没,要出门,这几天叫小弟自己去下个ic换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伙儿说说,会不会是驱动板烧了呢?我咋总觉得的驱动板的问题呢?

驱动板没事,我用好的通用版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是奇美屏,不是lg

是LG显示器  屏是用的奇美的

网友:
我感觉先简单的来..用橡皮擦擦屏线或者换条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LG显示器  屏是用的奇美的

不是lg显示器,是惠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