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蓝屏跟病毒关系不大.

楼主(2012-06-08):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没有因为病毒而造成的蓝屏我没见过,如果有只能说明这个病毒兼容性太差.

网友:
一般硬件与驱动不兼容有关系

网友:
我所见过蓝屏一般是系统崩溃了或者是硬盘内存,就是这几样了,先软后硬,先装系统后检测硬盘再换内存!

网友:
蓝屏故障基本上就是软件安装时驱动不符造成的。

网友:
先软后硬吧,

网友:
因病毒造成蓝屏,我见过,一是病毒破坏了驱动,二是破坏软件,造成不兼容

网友:
系统,内存,主板。。。代换试一试

网友:
开机蓝屏大多是都是内存不兼容引起的,还有的是其他的硬件不兼容。病毒引起的很少

网友:
破坏了驱动就会

网友:
内存硬盘,还有驱动都有可能。建议楼主有疑问,我有一分资料可以帮到你,全部蓝屏的代码和解决方法都有

网友:
给我看也来一份。。

网友:
电脑开机蓝屏大部分是散热问题。不信你拆开机箱试下

网友:
内存 系统 硬盘主板

网友:
硬件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也不一定把,,可能

网友:
先做系统  分区  不行就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蓝屏的原因很多需要逐一排除

网友:
yi切皆有可能

网友:
不是关系不大,而是有可能,有些病毒为了盗号后防止你第一时间知道会破坏系统文件造成蓝屏。大多数蓝屏是系统文件受损和内存接触不良,驱动冲突(这个就是不要去频繁更新驱动,因为没必要)造成的,其余的相对少,毕竟大部分部件不容易出问题,谁没事经常更换硬件

网友:
蓝屏跟硬件的关系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