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双喜原创之《t400电路分析》之读后三问

楼主(2012-06-08):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5.0

网友: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
你对IBM的时序太肤浅了。特别是T400 T500这机器。当打开AMT功能,时钟和内存都是有电压的。S3 S4强制拉高,改变逻辑

网友:
问题1.你看清楚图纸的信号名字才说话!!你自己理解错误

问题2:关于网卡发出的CRTL18,老师没说是高电平吧? 是你自己说的。  还有,你看清楚Q15的信号名字。

问题3:amt功能没有打开的时候,逻辑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说得很好 CRTL可能是模拟信号输出,控制三极管的B极,AMT在未打开时,逻辑均是正常!·当AMT功能打开时,SLP-S3#、SLP-m#会被强制拉高!

网友A:
第一问:  -ich-slp-s4  图纸前面有个杠你可看到? 那也是代表低电平
并不是喜哥没与清楚,而是你没看懂哦

网友B:
ICH_SLP_S4#、ICH_SLP_M#

低到高的跳变信号,用示波器可以抓到波。 等效于 万用表的 高电平。

amt 功能没有理解。 不过关闭的时候绝对是 正常逻辑关系。

网友:
下了  继续学习

网友:
第二问;您觉得1.8v是q15产生的吗。那u88是干嘛吃呢,您给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H_SLP_S4#、ICH_SLP_M#

低到高的跳变信号,用示波器可以抓到波。 等效于 万用表的 高电平。

什么是正常逻辑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问:  -ich-slp-s4  图纸前面有个杠你可看到? 那也是代表低电平
并不是喜哥没与清楚,而是你没看懂哦

第二问产生1.8v的您给解释一下啊

网友:
这是远程的资料还是寮地的资料,我怎么没 有呀

网友:
这是论坛的资料啊

网友:
下了慢慢]学习

网友:
看吧!以后一定要细心点啦!

网友C:
对比两份图纸,发现一份安装了R238,不装R838,芯片由VCC1R8AUX供电
另一份不装R238,装了R838,芯片由VCCMDI供电,就是CTRL驱动Q15产生。

顺便提醒一下,笔记本里信号既有数字信号又有模拟信号,别尽想着高电平、低电平
我认为这里CTRL_18就是模拟信号

网友(点评):
这个观点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比两份图纸,发现一份安装了R238,不装R838,芯片由VCC1R8AUX供电
另一份不装R238,装了R838,芯片 ...

那你的意识是说, 喜哥是对的吧。那装上r838的,是怎么个原理产生1.8v呢谢谢

网友:
本人对T400没有怎么研究,但是你的说话是有点道理,支持楼主,请啊喜解释下

网友:
站在中立方看问题,确实喜哥说只有那4个电压是不对的,图中VCC1R05AUX的开启条件和VCC1R8AUX的开启条件是一样的,有1.8必然有1.05,其他的再看看,哈哈,讨论问题别带敌意的好,就算有错,也是人之常情,孰能无过呢?请多带点包容,毕竟信号名这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