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 开机电流跑到0.30 不动

楼主(2012-06-08):
今天接了台DELL M4010 AMD 独显的  顾客说在 家能开机 就是不能上网 拿过来做系统后开不了机  我拿掉电池 上可调电源 电流就跑到0.30 不动了  拆机 裸板 还是一样   开始以为网卡有问题 但测试没问题撒····摸显卡上电后很烫 我觉得不应该啊 就这电流咋显卡这么烫 测显卡 显存旁边的电阻 有67欧 没短路啦····求助大侠门  这是啥情况我  哪个电路出问题啦···

网友:
缺电压吧

网友:
感觉电没上全。你先量量全板电都上全了没??

网友A:
你先吧显卡电路断开,试试

网友:
对照电路图一一测量电压

网友:
这个应该慢慢查了

网友:
你看看 网卡发不发烫 。待机电压对不。断开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吧显卡电路断开,试试

这下完了  连3 V 5V都没了····

网友:
会不会掉电,还是一直0.3,检查所有的电压是不是有了,再查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