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6-08):
今天修了台华硕AMD  三桥一起的  顾客说没声音  开机进系统测试还真没有 硬件已认到  拆机 直接换了个声卡芯片 ALC660   开机测试  无果 还是老样子撒   在把功放也放了 还是一样  后面竟然认不到声卡了····想想会不会是三桥虚焊了  上BGA 加焊    装机 刚开机 ASUS 画面出来有声音了  进系统 你妹 还没认到  后重做了系统 优美的声音出来了······此机到此解决了

网友:
只是没声音、不敢轻易动桥、除非确定问题了

网友:
硬件认到证明芯片没有事情。就应该先做系统,这是我个人意见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在确定软件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再修硬件,有可能的话先到迅维网上查一下相关的故障,这样少走弯路。

网友:
哥们,整到最后我还是不太明白到底是桥的原因引起的无声音还是系统引起的无声音

网友:
可能就是系统问题    还整了这么多

网友:
桥虚焊会引起无声?  是系统问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