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不开机 笔记本维修实例

楼主(2012-06-08):
联想G450不开机  笔记本维修实例
型号: LENOVO G450   板号  LA-5081P
故障:不触发,待机电流为0.005

分析: 待机不正常,正常应该为0.02A的样子
维修:
       1,拆机,二极管档对地打阻值,发现5V对地阻值有点小,四十多,不正常,检测发现U50( G545A1)烧个洞,U53( G545A1)拆下测量也短路,检测发现JUSB1供电端仍然对地短路,拆下C443电容后正常.
        2,上电试机,待机电流仍为0.005A,简单测了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没发现什么异常,待机芯片为RT8206B,手头无此芯片,用ISL6237代换后,3 5V电压正常,待机电流为0.016A.但触发后,电流只能上到0.56A左右,不显示.
        3,分析认为可能是客户USB设备烧坏所致,南桥可能损坏,先检测 了一下南桥的供电,随手测了电容C897电压+1.5VS为0.2V,不正常,正常应该为1.5V.分析认为可能为南桥拉低此电压,还有就是1.5V电压产生电路有问题.
        4,开始追踪1.5VS电压,查图纸此电压由U57场管转换而来,测U57的5脚也为0.2V,继续向前追,+1.5V电压是由1.5VP电压而来,那么测电感PL501电压也为0.2V,而此电压是由电源管理芯片PU501 TPS1117产生,换此芯片,试机,电流直上1A左右,接屏试机,显示正常.

同意楼主: 4.8 反对楼主: 5.0
G450 LA-5081P本身用的就是ISL6237

网友:
我有台现在显卡坏了,郁闷啊

网友:
分析得很好,一定得精华

同意楼主: 4.5 反对楼主: 5.0
这个给精华有点不够吧。。。

网友:
楼上思路很清析,是个老鸟吧

网友:
请问待机0.05都不正常那么0.17就算正常吗?会不会你芯片有问题待机那么高,会不会几天就回来了啊。(你自己说的应该是0.02算正常)

网友:
x详细
学习了·· 思路很清晰

网友:
51117
好修的机子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会员59726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1.5V电压 最后 你是换了TPS1117  还是换了PU501,还是两个一起换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的学习

网友:
分析认为可能是客户USB设备烧坏所致
很好奇怎么一下想到这个上面去的

网友:
是集成显卡的吗?我手上也有一块放一个多月了还没搞好

网友:
分析得很好,一定得精华

网友:
不错,分析得很清析

网友:
应该没CPU复位

网友:
分析的不错,应该是对电路比较熟悉了

网友:
LZ威武,技术一流,写得也通熟易懂,作家也就写得你这样了,那个羡慕嫉妒狠呀!

网友:
测0.2V不正常,为什么不断开,再测芯片脚呢,这样比较准备点呢。

网友:
楼主学的不错,顶一下

网友:
估计有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想到南桥有问题,
早就先干了南桥吧

网友:
说的很清晰,值得学习啊、

网友:
楼主思路太清晰了啊     一点也没走弯路啊

网友:
高手 绝对是老鸟一枚

网友:
USB接口有没有损坏的痕迹

网友:
好帖  楼值得我们新手好好学习

网友:
楼主高手,思路太清晰了

网友:
l厉害  太准了没弯路哦

网友:
分析的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思路与实践就是这么搞出来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