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S-5022-2DF电源维修

楼主(2012-06-09):
   接修一个DELL电源,型号PS-5022-2DF,故障为有待机5V,短接绿线没有其他电压输出。拆开一看,呵呵用料还是不错的,使用的是3845加TMS111,和普通电源设计不一样。好吧,基地下载图纸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5260花了不少金币哦。也在基地搜索了先关帖子,有同样的故障,但是没有看到解决的办法。

   一般的换817光耦那些我都做了,还是不行,没有办法,还是要老老实实地检查了。
   这个电源的3845是竖起来安装在一块小板上面的,只有把它拆下来后再焊在电路板的底部,这样检修起来就方便很多了。
   先检查3845的基本启动条件(启动电压,5V基准),当短接绿线后3845的7脚有14V电压了,8脚也有5V基准了,为什么还是没有输出???在这里又看到一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6955,里面提到就是当绿线短路时,TMS111的6脚电压下降到3.8V;待机时4.2V。我对比了一下是和我这个电压是一样的,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是有了启动电压了。

  这个时候参考电路图的3845部分看到有Q301和Q302,感觉是保护还是检测之类的,万能表测量Q301的B极有搞电平0.7v,这样Q301
处于导通状态,这个时候我灵机一动,把Q302拆了后短接绿线电源就正常开机,输出电压也正常。难道???
  Q302是一个带电阻的复合管,接上后测量它的B极2V多,C极3V多,E极接3845的8脚有5V,我一般的理解就是PNP管子是低电平导通,可是这个明明是高电平呀,为什么C极还是有电压输出?
  以为管子坏了,找遍了没有找到一样的KSR2202,只找到一个A144,也是PNP带电阻复合管,不管了 装上A144还是一样
  没办法,既然和Q302有关系就查Q302相关的电路吧,顺着Q302的B极查线路,是接到整流那边的R125 R129 R126这里,测量三个电
阻,O(∩_∩)O~,原来是1M阻值的R125变为无限大了,找一个1M电阻换上R125后电源全部正常,Q302的B极电压变为3V多,Q301的B极只有0.5几了。

    这次修理到此结束。同时也在基地看到一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24提到这个电源要接硬盘才能启动正常,呵呵,我维修的时候也就一直挂着两个硬盘,结果修理完后我下掉硬盘也一样启动正常,估计他的电源有问题?

分析到位赞一个

网友:
Q301、Q302和相关电阻组成一个欠压(输入电压)保护电路。如果是电压稳定的地区可以直接阉割了。这个故障没有电路图还真不好分析。
这篇文章的思路描述相对简单了。想当年四哥对于台达电源DNA芯片移花接木的文章可是让我细读了不下十次。

网友:
楼主怎么不下载我的图纸,提取的 就不用花那么多下载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7923-1-1.html

网友:
还要说明一下 电源使用一天后又坏了那个1M电阻,我原来安装的好像是1/8w的容易坏(图纸是标1/2w),昨天把两个1M电阻都换成1W的了。

网友:
很受启发,受益匪浅

网友:
学习楼主的分析思路,很有受益。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