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检测流程

楼主(2012-06-09):
开机电路检测流程
测量ATX电源接口的红5V,黄12V是否严重对地短路。
1:南桥附近是否有2.5V,3.3V,1.8V的待机电压(南桥不同,待机电压也不同)
2:实时晶振是否起振(两脚是否有0.4V左右电压)
3:CMOS跳线中间引脚是否为高电平。(CMOS是否设置正确)
4:测量POW开关处是否有2.5V以上高电平。
5:短接POW开关测量是否有低电平触发南桥成功(W83627HF除外)
6:查绿线到南桥成I/O 之间的线路是否正常。
注:开机电路中易损元件:
(1):与开机电路相关的门电路三极管
(2):给南桥提供待机电压的正电压稳压器或其它供电元件。
(3):与I/O 或南桥。
维修实例
1.GPS-810C(E)J:测试点正常不工作,刷BIOS(用联冠810T)无效,后查北桥供
电的3055场效应管损坏,板上标识为Q4,更换后OK。
2.-P4主板:型号为Titan667。
测试卡从C1到B0,测试卡过C1,表明CPU已经工作,检测内存不过,查内存的供
电,发现它的负载电压只有0.85V。正常应为1.25V,查其与Q96,Q97两个场管相连,
摘下后测得Q96为软击穿,更换后故障排除。
3.-810主板不能点亮
测试卡从D3到00,DE-00循环跳变,这种故障表明检测内存不过,经查内存的供
电,时钟,复位,片选,行,列,选信号均正常,于是目测主板,将CPU与风扇除去,
发现风扇卡与主板之间有划痕,且已划段3根线,经补线后,加电测量,一切正常。
4.-精英K7VMA主板;主板上有两个CPU风扇接口,插其中一个自动断电,查不正
常的风扇接口,发现其5V由D4二极管供给,二极管正向端连南桥,由此怀疑南桥中
的温控电路出毛病,将其二极管摘除,将风扇5V端与D5的负端相连后,故障排除。
5.精英P6-IEAT或P6-IPAT,815EP 主板开机不显,各项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多为南桥坏。
(通病)
6.磐正AMD主板进入系统后自动关机,更换CPU风扇后,故障解决。
7.-华拓主板开机自动进入CMOS设置,插dassic跳线跳错。
8.P4VSD主板上AGP显卡不亮,插PCI显卡可正常工作,不加显卡时测VDDQ电压为
3.3V,加上4×AGP显卡再测为2.26V,正常时应为1.5V,故判断VDDQ供电管有问
题,更换后,故障解决。
9.K7TPRO主板;检测显卡时,代码过26不亮,查其VDDQ电压不正常,更换供电管
后故障依旧,此时,想到它的控制电压输出部分,顺线路,找到其中431控制,更换
431后故障排除。
10.GA-8LD533;故障现象,开机各测试点均正常,CPU不工作,用P4测试座测量,
大面积信号线不亮,按压CPU座,信号线部分正常,故判断CPU座虚焊,加焊后故
障排除。
11.MS-6153主板;开机后CPU不工作,测CPU工作电压无,Q1的控制极电压为0.45,
Q2的控制极电压为1V,更换电压IC后,故障排除。
12.GA-8IE2004;故障为显示到检测硬盘处死机,有时能正常通过,但会死机,目测内
存附近供电处的二极管烧糊,用5817代换后,故障排除。
13.MS-6551;故障为插CPU有复位,PCI没复位,插上测试卡,复位灯常亮,BIOS
灯与FRAME闪烁,此板PCI,AGP与I/O 为一路复位信号,摘下I/O 后,复位正常,
故判断W83627HF I/O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14.PCCHIPS MB815AT主板;故障现象,走26后,死机,测试卡上FRAME及BIOS灯
熄灭,再点RESET,复位灯常亮,但无法关机,此故障多为BIOS程序损坏,但此板
的BIOS无法找到,ECS的P6BAT主板的北桥,I/O 型号与此板相同,刷进去后,故
障排除。
15.硕泰克875主板;测PCI处复位电压为0.45V,经查电路,它经14门电路与南桥相
连,更换后,故障排除。
16.ASUS主板;P4266E 845芯片阻,故障为PCI没有复位,而CPU无复位,首先测
北桥2.5V供电不正常,更换内存部分的4500场管后,2.5V输出正常,CPU上仍无
复位,后查南桥的1.8V工作电压只有1.25V,此电压为1117提供,更换此稳压器南
桥1.8V正常,CPU复位也正常,故障排除。
17.EP-3PTA主板;故障为:无主供电,首先测Q1 G极,无控制电压,Q2有10V左
右控制电压,更换电源IC后,故障依旧,分析可能是有电源IC被其它元件输出控制
电压,其它元件损坏导致电源IC不正常,查内存供电管,发现此管D极有3.3V供电,
G极有10V左右控制电压,S极无输出,更换此管后,内核电压正常,主供电也正常,
故障排除。
18.TM845GL主板;不过内存,代码走A8,查内存供电正常,刷BIOS故障依旧,更换
IO 后,故障排除。
19.众成P4主板;上假负载测试点正常,上CPU后,主供电后2.03V,CPU不工作,电
源IC型号为5093MTC,更换后OK。
20.MS-6154主板;CPU不工作,测试点均正常,上P4CPU测试座,发现大面积信号
灯不亮,按压CPU座后,有部分灯能点亮,故判断为CPU座虚焊,加焊后,故障排
除。
21.宏基品牌机主板;芯片阻为SIS620,故障为无法进BIOS,此机进BIOS,需按住
CTRL+ALT+ESC,屏幕显一下后,进入系统,此板有-JP6 跳线,根据跳线说明是
PASS WORD跳线,1-2 CHECK,3-4 BYPASS,原状态为1-2,跳至3-4后可
进入BIOS设置。
22.GA-8LD533主板;目测内存供电管烧坏,更换后,机子回正常启动,但是一会儿关
机,一会儿开机,此板I/O 为IT8712F-A,更换此I/O 后,故障排除。
23.J-6157CS 主板;键盘鼠标口不能用,用对地打阻法测量,发现供电脚的对地阻值
为无穷大,更换与其相连的电感后,故障排除。(此板通病)
24.-杂牌810主板;故障现象为CPU不工作,经测量为无CPU主工作,测供电部分的
回效应管,Q1 Q2的控制极,无控制电压,更换RT9227A后,输出正常,故障排除。
25.杂牌810主板;加CPU内存测可点亮,加上硬盘测时,画面只显示第一屏,然后光
标一直闪动,拔掉硬盘后,可以显示第二屏,(显示CPU硬盘等信息),找到同样主
板测量,正常主板IDE 信号线供电在4V左右,而故障主板只有1.5V,此主板的反面
有断线,被人连接过,显得很粗糙,重新补线后再测量,供电正常,故障排除。
26.-TNT2显卡;故障为测试卡代码走26后开机不亮,这种情况,首先用对地打阻法来
判断接口的三基色和行·均信号正常,再测晶振有无起振,也正常,这时想到的就
是供电了,此显卡给主芯片供电为2.5V,实测只有0.5V左右,经查线路发现,是3055
场效应管输出,测3055的D极,发现只有0.5V,此脚为供电脚,无意间测得D极下
面的PCB板处有3.3V,很明显为虚焊,经加焊后,故障排除。
27.TU815EP主板;故障为进系统死机,根据以往经验,怀疑可能是供电不足,时钟频
率不对,电容滤波不良,主板虚焊造成的。
排除过程:按照维修方案中提到的,先测量内存供电,发现3.3V正常,用频率计测
内存时钟为44MHZ左右,用万用表测电压为0.9V,怀疑时钟芯片的供电有问题,经
测量发现供电3.3V正常,(此主板无2.5V供电),再查内存与时钟之间相连的排阻为
22欧姆,其阻值正常。用二极管挡测量与其相连的贴片电容,发现其两端阻值只有6
欧姆,更换此电容后,故障排除。
28.杂牌810 主板;I/O 为W83627F-AW,时钟IC 为W83194AR-W,电源IC 为
HIP6018BCB,故障现象为CPU不工作,测量CPU工作条件,发现外核电压为2.05V,
正常应为2.5V,经查,2.5V是由431控制IAM三极管输出,更换431后,2.5V输出
正常,开机后仍工作不正常,测3.3V只有2.8V,换时钟IC后,故障排除。
29.U8798GRAND主板;故障为无CPU主供电,此板为两项供电,两阻场管由HIP6602BCB
控制,主电源IC型号:ISL6556BCB,更换HIP6602BCB后,故障排除。
30.GA-8PEMT4主板;故障为CPU不工作,测量测试点发现,CPU时钟一个为0.3V,
另一个无电压,用测试座测量,发现瞬间测试灯无复位,有时钟,过一会儿有复位,
而时钟灯灭,再次关机,开机测量,测试座的反应为,瞬间正常,然后为只有少数灯
亮,更换I/O 芯片后正常,(I/O 为IT8712F-A NOCKGIGB);(技嘉主板I/O 简称
IT8712GB,不可以用普通IT8712 代换,有些代换后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真的,是好东西。我们大家要好好学习。谢谢共享。

网友:
台式机的啊,还以为是笔记本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