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不了 Acer 5745 双 BIOS 请教高手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2-06-09):
有两台acer 5745 bios 加了密, 就从宏基官方下载了 BIOS .EXE文件(ZR7_118.EXE), 提取后得到了 .FD 文件ZR7X64EC.FD(=2.06Mb), 然后察发现有2 个SPI BIOS 芯片, 1) SB 边 W25Q32BV  2) EC 边 W25X40BV,  请教高手 官方下载BIOS 提取后是否直接可以刷进 SB 的 BIOS  W25Q32BV 就可以,  我用提取的 .FD文件改为 .bin 刷了W25Q32BV 后但不能用, 不知为什么. 如何解决谢谢指教

网友:
你应该找密码芯片吧

网友:
一个BIOS一个ECROM,楼主现在是不触发还是不跑码?

网友:
可以拆下来

网友:
这两台都是密码忘记, 需要解密, 刷的是SB 的bios W25Q32BV  但刷了以后可以开机到700ma 掉电. 不知道有谁做过OK 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