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只有高手,老鸟,大神门才能解答的,给新手个学习的机会,

楼主(2012-06-09):
最近我也与到类视的问题,好多CPU VCORE 0V时钟复位0V,或0,1几V  上管只12V  G S0V,PG也不正常,以为是电源管理芯片坏,换了之后无果我生气了把桥干掉,拖完锡加电,嘿嘿,NND都正常了,这问到底是空焊还是桥坏,遇这问题我跑线都不知道咋跑,不可能每根都跑,那样我会跑晕倒的,大神大仙们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兄弟,补补理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补补理论吧

你说的这不是我想要的哥,说点我想要的,不然我也不知道你是高手还是低手,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3.8
帮人帮到底

网友:
这个不需要神出手,这个值说明你的时序没记住!! 神教我们修板要按照时序来,那样很容易!哈

网友:
你们心中的神,传说中的饼哥在吗

这个不需要神出手,这个值说明你的时序没记住!! 神教我们修板要按照时序来,那样很容易!哈

网友:
算是死马当活马的吧

网友:
唉!真是没辙了,我就这几板斧,砍完就傻B了,大神们在那啊!

网友:
ADM的桥吗??

网友:
inteL的桥NV的桥都有,我是又急又气啊

网友:
贴子沉的好快! 也不知道我问题太刻骨了,还是我的呼声太高了,让大神们动怒了,不回贴,其实我很低调的,大神请回贴

网友:
不要急不要气,慢慢来,边做边学

网友:
看看饼哥的各种帖慢慢补吧

网友:
这论坛让我失望的很啊,帖子挂了大半天了

网友:
饼哥为何还不現身

网友:
难道都是向钱看,

网友:
饼哥和我是刚来的都不理我

网友:
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扣我10分

网友:
第一拉分
第二拉分

网友:
问没解决,我心情不好还是靠自己的好

网友:
从現在开始做一个默默看贴人

网友B:
大哥时序啊,桥有供电了要给CPU供电芯片发PG,CPU供电芯片才会开始工作。这种情况遇到很多啊,都是换芯片无果的情况下加焊北桥,cPU上啦也是在桥供电那块产生的

网友C:
CPU的时钟,,,复位都是0V,证明时钟芯片工作不正常或传输路径有问题,复位为0V说明复位模块工作不正常或传输路径有问题。先有正常的时钟信号,然后才有正常的复位信号。更换南桥芯片正常。只能说明南桥内部有问题。因为复位模块在南桥内。而时钟芯片的RST#信号产生需要PG信号,PG信号恰好通过南桥内部,。。。至于说是南桥虚焊还是损坏。你还原一下原芯片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的时钟,,,复位都是0V,证明时钟芯片工作不正常或传输路径有问题,复位为0V说明复位模块工作不正常或传 ...

怎样还原芯片

网友:
哥你就是个好人,谢谢你大公无私的精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哥时序啊,桥有供电了要给CPU供电芯片发PG,CPU供电芯片才会开始工作。这种情况遇到很多啊,都是换芯片无 ...

谢谢你啊,是你有吧我拉回来了,我本打算不干这一行了,因为我受打击了,我这一辈子都会记着你的。因为你有让我树立了信心。我还要继续干这一行。谢谢你·················

网友E:
开机有加电,按照理论,接着就是复位,是电源PG——南桥——时钟芯片——CPU——前端总线——北桥——PCI总线——南桥——BIOS——PCI总线——北桥——前端总线——CPU,全部复位,开机自检
中间有一个地方坏,就开不起来。
楼主说上管S极0V,CPU根本没工作电压,可能电源PG信号没有发送到电源管理芯片,或者主板某个芯片供电不正常,电源根本没有发出PG信号。
我猜可能是北桥供电有问题,或者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啊,是你有吧我拉回来了,我本打算不干这一行了,因为我受打击了,我这一辈子都会记着你的。因为你 ...

汗,你也太夸张了,这行却是不好干,要有心理准备,选择好了就一路走到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机有加电,按照理论,接着就是复位,是电源PG——南桥——时钟芯片——CPU——前端总线——北桥——PCI总 ...

你帮助了我,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你,我会好好学的,最起码以后要对的起你的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