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进系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6-09):
主板不进系统是怎么回事,硬盘 数据线都没有问题 外设全都代换过  就是进不了系统  确定是板子的问题 这种问题该怎么处理才能弄好  怎么修啊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下吧

网友:
你这种是引导问题,但你说得不全,不太好说

网友:
重新刷BIOS

网友:
先看能进PE吗,不成刷下BIOS,南桥。。

网友:
硬盘 数据线都没有问题 外设全都代换过  就是进不了系统 ????
你说的这句话我持怀疑态度,
试过进pe吗,进过安全模式吗,基本的东西不会没弄好吧
不进系统的现象是什么,是重启还是死机,要么蓝屏 。。。。。。。
安装版你试过吗,怎么就想起主板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引导有问题吧。换个硬盘试试,有的问题很奇怪,硬盘查不出问题,但在某些板子上就是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