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开机以后要等十分钟才能亮机,各位师傅帮帮忙

楼主(2012-06-09):
昨天接的一个T400,客户说每次开机都要等十分钟才能亮,为了留住客户,我直接把机器拆了,发现修过显卡,是A卡独显,而且修过可能不止一次,不敢贸然动显卡,各位给支支招,多谢了

网友:
自检可能有问题,现刷个BIOS吧

网友:
外显了,电流了,一般别人搞哪里我也搞哪里

网友:
对啊。刷刷BIOS看看,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挺爱坏的,估计就是显卡本事不行了

网友:
明显就是显卡了   不加热 就用风枪吹下

网友:
U口看一下吧

网友:
刷BIOS也不是“神器”~
独显坏了,这个显卡不好弄。

网友:
先弄显卡 然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植了显卡还是不行,要换吗

对我遇过很多次了都得换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很少坏啊

网友:
有跑码卡
就好说点啊
你这样很那看见问题
先查下南桥与PCI-BUS的信号吧
这里也会影响开机慢

网友:
修过几次的机器,看看有没有缺零件。

网友:
拔了BIOS电池后,能开个几十次,用一两天,然后就又不行,还得拔BISO电池,啥毛病啊

网友:
你先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看看南桥是不是不行了

网友:
十分钟才亮。。哎。。这倒也是。。不好搞啊。只能是慢慢一点点差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