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盒问题

楼主(2012-06-09):
一个坏的硬盘盒,与电脑连接后认不到。拆出PCB板,主控initio INIC-1608L,接上数据线后指示灯亮,主控烫手,背面的电容全部对地

网友:
主控短路了,这个有什么好修地,买个新地才18块钱,你修了准备收几多钱,除非修好自己用.但你也找不到相同的主控

网友:
谢谢指导,我是修着玩,本以为不是什么大问题,修好了可以自用。没想到是主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