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泰945GC-MC无复位

楼主(2012-06-09):
今接一板子,映泰945GC-MC。不亮。诊断卡无复位,检查发现无CPU供电,上论坛说是通病,是一小芝麻三极管坏,导致CPU供电芯片无开启信号,于是换之,好了。让客户拿走,可过了一天,客户又拿来了,又不亮,诊断卡无复位。可这回CPU有供电(1.2v,上真U)。南桥加焊过,IO换过,无果。
求无复位的思路。和该机其它易出问题的地方。

网友:
全部电压正常后,查时钟,时钟正常了才有复位出来,如果没出复位一般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该板子在第一次修好之后有关机后又自动开机的毛病

网友:
干桥,干桥,在干桥,

网友:
换个复位电路的门电路芯片看看

网友:
修好之后,最好自己多试试一会儿!

网友:
该板无复位芯片

网友:
南桥出现问题导致不复位